机械密封延长使用寿命的措施

楼主(2011-09-20):
机械密封延长使用寿命的措施
      机械密封具有密封性能可靠、泄漏量小、使用寿命长、功率损耗少和适用范围广等优点,被 广泛应用于各个技术领域,尤其适用于高转速、高压差的工作条件和昂贵或有毒及强腐蚀性的工艺介质。但是,机械密封又是机组的最薄弱环节之一。为了延长其使用寿命,除了选择恰当 的摩擦副材料和合适的端面比压外,正确的安装和维修也可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实践,人们找出了机械密封失效泄漏的主要原因,并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维修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1、机械密封失效泄漏的原因分析
      (1)不管哪种类型的机械密封,最突出的特点即密封面为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也就是将极易泄漏的轴向密封改为不易泄漏的端面密封。所以,机械密封失效的主要形式是静、动环之间的磨损失效。动、静环端面摩擦副通常靠弹簧推力来压紧,阻止泄漏。动、静环压得越紧越不易泄漏,但其间的摩擦力也随之增大,动、静环接触端面在较大摩擦力的作用下会很快磨损,最后失效泄漏。
      (2)工艺条件不稳定和安装不良造成的震动、离心泵抽空气化、瞬间断流都会导致机械密封对偶环之间的液膜破坏,使机械密封在无润滑条件下“干态”运行,密封环温度迅速上升,有 的直接烧毁,有的则因为泵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时被急剧冷却,形成热冲击而碎裂。冲冼流体和冲冼条件不良也会形成热冲击,导致密封环出现径向裂纹,加剧对偶环的磨损失效。如当石墨 环超过使用温度,其表面会析出晶体,在温度较高的摩擦表面附近发生炭化,其微粒进入摩擦界面时使对偶件急剧磨损而失效。
      (3)机械密封的密封圈失效也是密封泄漏的主要原因。动环密封圏装配歪斜或静环装配歪斜;与密封圏相配合的轴或轴套表面光洁度不够,或配合尺寸磨小;密封圈和密封介质发生 物理或化学反应,腐蚀变形、老化等均可导致泄漏。
      (4)在装配机械密封前清洗不彻底,碰、划伤元件;装配不到位;弹簧装偏、紧固嫘钉没固紧;拆卸时损坏等,都是机械密封提前失效的原因。
      (5)机械密封用于不同密封介质时,各元件要选择好最佳的材料搭配才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2、机械密封失效泄漏的解决措施
      根据上述分析,延长机械密封使用寿命应采取以下措施和维修方法,
      (1)机械密封装配时要正确调节弹簧压缩量,以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
      (2)严格工艺操作和工艺指标的控制,在流量调节和开停车时,避免发生振动、泵抽空以及冲洗流体断流等现象。过滤密封介质中的杂质,合理采用自身平衡冲洗方式或外部强制循环冲洗方式,改菩冲洗冷却条件,或者调大冲洗系统的限流板孔径,增加冲冼液量,保证冲洗液的 供给平衡和充足,使机械密封的润滑和散热状况得到改善,防止机械密封因过热出现烧毁、析出结晶等现象,延长机械密封的使用寿命。
      (3)装配机械密封动环“0”形圏时,在轴或轴套上涂抹少量润滑剂,使密封圈便于装配,防止“0”形密封圈斜卷。静环装配要与旋转轴线垂直。轴或轴套粗糙度要到表面粗糙度6.3以下,外径配合尺寸小于最小极限尺寸的要更换。
      (4)精心细致的装配过程也非常重要。机械密封装配前要认真清洗各个元件,用沽净细软的棉纱或布擦拭密封元件,在擦拭动、静环端面时,尤其不可有划伤。检査所有元件是否有损 坏;严格检查动、静环摩擦端面,不许有任何细微的磕碰、划伤。装配时,动、静环端面要涂一层清洁的机油。各个元件按先后顺序安装到位,确定正确的安装位置和最佳参数。紧固蟝钉时 要对角均匀把紧,避免发生偏斜,使密封失效。修理完毕后,打幵所有阀门,不要直接启动电机,先用手盘车,检查机械密封的松紧程度,转动是否灵活,倾听有无异声,观察有无渗漏,确定无误后再启动开车。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哈哈

网友:
恩 不错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2011-10-23):
写的非常好,收藏了,谢谢。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好呀大的的撒旦撒旦撒

网友:
不错不错,写的很好,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2-02-20):
写的非常好,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