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exe病后,明细表可以显示,但明细表在编辑全部是空的,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20):
电脑中有的文件被更成.exe后,图纸中是有明细表的,但在明细表在编辑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没了,全部是空的,求高手指教!!!。。。

楼主:
大哥们帮帮忙啊,跪求!!!在线等待。。。

楼主:
天呐,有高手在吗,帮帮忙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大家可以用“筑原cad专杀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大家可以用“筑原cad专杀杀”就可以了!!!!

冷清……。  筑原cad专杀,确实不错,但是不是所有的CAD病 毒都能杀掉。有些打开CAD图纸会自动生成的。别人传的图纸要注意了。 我曾碰到次,研究了好久,最后还是卸载干净,专杀,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