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检测一个1MM的工件,求助

楼主(2011-09-20):
现在有一个工件,很小,1MM以内,就如线路板上的针脚,要用光电(激光)开关去检测。

它是一体的, 发出一条聚束光线检测的,检测距离在60MM左右,光束点的直径是1MM以内的,以PNP输出的。

有那位用过这样的检测,知道型号与牌子吗?

谢谢!

网友:
激光测径仪,精度不是很高。用超高放大镜头测量的,精度高点

网友A:
你是要检测有无还是直径是否合格??????

网友:
检测有无?

网友B:
把销售商叫到你们公司试一试吧。神视、欧姆龙、基恩士这些公司都应该能做。
空间允许的话,最好用对射式的光纤传感器,反射式的应该很难做到,距离和尺寸都不太符合。另外,零件颜色和是否透明等也对选型有一定影响。

网友:
是检测外形尺寸还是检测啥?

网友:
我们就是做神视、欧姆龙、基恩士这些的代理销售的,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检测有无还是直径是否合格??????

检测有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销售商叫到你们公司试一试吧。神视、欧姆龙、基恩士这些公司都应该能做。
空间允许的话,最好用对射式的 ...

铝合金工件,就如线路板上的针脚.检测有无

网友(点评):
很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用工业相机吧``精度高,操作也简单.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用红外线检测传感器比较好 价钱便宜 检测距离也能满足要求 精度的话还行

网友C:
光纤对照不行吗?

网友:
反射的可以装个透镜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对照不行吗?

i光纤不聚光,对射也没安装的空间.

网友D:
这个不难,但没必要用激光和视觉呀,浪费,用光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但没必要用激光和视觉呀,浪费,用光纤就可以了

光纤试过了,达不到要求啊.光纤的光是散的,

网友:
是光纤型对射光电传感器,欧姆龙的1mm的光点。

网友:
检测有无用KEYENCE的PG610传感器,绝对OK,你可试试----我不是托

网友:
欧姆龙的微型光电,型号是VM35R,和JC4P,我用它来检测0.6的槽都行,楼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