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不锈钢拉丝板残留胶痕清理干净?

楼主(2011-09-20):
如题,不锈钢拉丝板揭去贴膜后,在拉丝板表面残留少许贴膜胶痕,请问如何清理干净?

网友A:
用烟灰试试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以后找机会试试!

网友(点评):
今天就试试,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烟灰试试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试试看有没有效

网友:
曾用过一种专门的不干胶清洗剂,类似于自喷漆那样的小瓶子。好用!

网友(点评):
是不是天龙水??

网友(点评):
不是,就叫不干胶清洗剂!什么牌子我忘了!

网友:
不知道橡皮行不行

网友(点评):
橡皮不行,我试过了,不干胶粘度大,擦不下来。

网友:
棉布加滑石粉檫。。。。。

网友:
香蕉水可以吗?用烟灰头一次听说!!!

网友:
稀料不行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以后留意下,谢谢了。个人感觉应该有专门的设备之类的东西吧,能不去管它还是顺气自然好,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