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除尘器出风口风力太大,请教

楼主(2011-09-20):
旋风除尘器出风口风力太大,把粉料都吹得满风飞,风机太小又抽不上来,怎么办?

网友A:
换风机类型,有的是风量大但是抽力不大的那种,好像抽力大小跟全压有关系的。公司自己做个集尘的工作台(现成的老板不买,啥玩意都自己做),对风机一点都不了解,硬着头皮瞎搞,开始选得风机就是风量大,但是吸力效果不好,出风口风又狂大,后来又问了问卖风机的人,说要抽风大的,风量什么的没关系,后来他们推荐了一种,换过来之后效果还不错,我还在网上查过有专门的高压除尘风机,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可能不同类型的风机功能不同吧

网友:
除尘器的风机不是风量大就成,必需有一定的风压才可以有效吸尘的。
楼主没有告知风机的型号和内部风管径,没得分析。

网友:
风机有鼓风机和抽风机,不分清还怎么用风机?旋风除尘器不可能把粉料吹得满风飞,因为它就是要把粉料沉下去---当然旋风除尘器做错了就沉不下去了;我推测旋风除尘器做错了,我碰到过一次。这东西焊接有点困难。

网友:
旋风分离器,是要经过精密计算才能做得。
适当加长降尘室,和旋分器的连接。
一般设备是工作在负压状态下的!!!

网友(2012-10-13):
引用 网友A:
换风机类型,有的是风量大但是抽力不大的那种,好像抽力大小跟全压有关系的。公司自己做个集尘的工作台(现 ...

haohaohao

网友B:
我天,你怎么不直接选个风扇呢?
抽风机叶片跟鼓风机叶片绝对两码事。除尘风机主要是抽风机,主要是产生空气负压的。风机有标准手册的,你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2012-12-12):
抽风机和吹风机是二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天,你怎么不直接选个风扇呢? 抽风机叶片跟鼓风机叶片绝对两码事。除尘风机主要是抽风机,主要是产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