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刀沿位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20):
请教:西门子“刀沿位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刀具管理吗?没见过,坐等达人

网友A:
半径补偿用的,和法那克一样,光标移上去,按有刀位点图形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径补偿用的,和法那克一样,光标移上去,按有刀位点图形可以选择

是指车床用的刀尖半径补偿的补偿方向吗?

网友:
这个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径补偿用的,和法那克一样,光标移上去,按有刀位点图形可以选择

大侠好像懂,但是我没看懂,大侠能讲得再详细些吗?刀沿位置又是什么意思呢?duplo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人

网友(2013-02-27):
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B:
刀沿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确定刀补方向的,这是一个九宫格的样子,图就不画了,大家自己想像吧,九宫格的九个格,按顺序标号转一圈是1--8号,分别对应车刀在实际加工中的位置,中心位置是0或者是9都行,属于全方位刀补号。当系统设置好刀沿号后,系统会自动沿刀沿方向进行补偿。其他方向忽略(0或9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沿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确定刀补方向的,这是一个九宫格的样子,图就不画了,大家自己想像吧,九宫格的九个格 ...

我对0或9不怎么理解,总感觉设置成0或9似乎可以适用于任何加工,望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