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吸盘,求助

楼主(2011-09-20):
数控龙门加工中心上。工作台上装满了磁力吸盘。因为是新购。以前没有使用经验。
现在因加工需要。工件与吸盘之间必须留有退刀的空间。。也就是需要一些磁力过渡垫块垫在工件与吸盘之间。
我用普通的碳钢试了下。垫上10MM左右的碳钢后垫块表面几乎没有磁力了。无法达到固定工件的目的。
在此想问下各位大侠。关于磁力过渡垫块对材质。形状。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用导磁块就可以,卖磁力吸盘的厂家应该有

网友:
这是因为你所用的碳钢垫块把磁力吸盘的磁力线短路了。
磁力过渡垫块的原理,是按照磁力吸盘的磁极布局和尺寸,用多条导磁条和隔磁片间隔组装而成。使用时,也要注意其放置位置,要使垫块的导磁条与磁力吸盘的磁极一一对应,才能达到导磁的效果。
磁力过渡垫块,可以购买,也可按上面的原理自制。

网友:
用导磁块啊,要多大的给我联系,我们这里能做导磁块,把你要求发过来QQ394520069

网友:
磁力盘,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在数控机床上用磁力吸盘对机床没有损伤吗?导致机床带磁力?不懂,哪位大侠能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