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用G92螺纹切削循环吗?

楼主(2011-09-20):
请教
广数980系统,螺距10MM,能使用G92螺纹切削循环吗?谢谢!

网友A:
可以,但不建义你用车的方试加工
可以用飞刀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建义你用车的方试加工
可以用飞刀铣

我是加工内螺纹,我这不是加工中心。

网友:
用宏程序左右借刀就可以了

网友:
螺距貌似有点大哈,可以考虑像梯形螺纹加工!

网友:
这么大的螺距,数车受的了吗。

网友:
内螺纹的话估计不好车

网友:
刀杆要粗,建议用G76。

网友:
用宏程序加工这样大螺距的螺纹会让你的程序变得更简短!要不然会很长的,修改也很不方便!

网友:
刀杆要粗,建议用G76

网友:
牙距10mm内螺纹用G76比G92省事/G92分刀太费时!

网友:
我也建议用g76,因为这样编程刀刃接触面比g92小,你10毫米螺距太大了

网友:
最好分粗精车,内孔干这么大螺距的可费刀了。
G92可以车大螺距的,
普通焊接刀车这种用G92也不错,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方便调整。

网友:
用G92不行 , 必须用G76。因为G92为两刃同时切削 而G76为单刃切削。那么大的螺距两刃切削刀具根本吃不消的

网友:
可以车,转速慢点,要300以下,

网友:
用宏程序车吧 。。。。

网友B:
用宏  加g92  编程会很简单的

网友C(2012-03-11):
主轴转速180 g99进给,f10,螺距8的用g92g32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轴转速180 g99进给,f10,螺距8的用g92g32无压力

说的好轻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宏  加g92  编程会很简单的

宏B 程序能否贴点上来 看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轻松!

做着也轻松,只要镗孔准确,螺纹很简单,g92左旋内孔螺纹带负r可以解决大小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转速180 g99进给,f10,螺距8的用g92g32无压力

做着也轻松,只要镗孔准确,螺纹很简单,g92左旋内孔螺纹带负r可以解决大小头问题

网友:
可以的,G33也 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宏B 程序能否贴点上来 看看方法

用宏可以控制切削用量    编程序也很简洁 ....

网友:
建议用G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