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坐标系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1-09-20):
我想把坐标系定位到左端面去  该怎么对刀,活着该怎么做,老师给布置的作业,麻烦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晕 把主轴正转 把刀移到靠近工件的地方 让刀慢慢碰到工件 然后把Z值(机械坐标)输到刀具补偿里

网友A:
平端面一刀 Z轴不移动 试切长度:输入0 回车
车外圆一刀 测量外径 X轴不移动 试切直径:输入你测量的值 回车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对刀嘛。。。

网友B:
为什么要对到左端面啊,往左多少就写Z多少  例如往左40  车完端面写Z40就行了
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端面一刀 Z轴不移动 试切长度:输入0 回车
车外圆一刀 测量外径 X轴不移动 试切直径:输入你测量的值 回车 ...

这样对刀工件坐标系是在你切的那个端面上,我现在想吧工件坐标系定在夹具的那个端面上,这只是一个纯讨论性的话题,问问能不能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对到左端面啊,往左多少就写Z多少  例如往左40  车完端面写Z40就行了
个人理解

纯讨论看能不能这么做罢了

网友:
哦........到这学习学习咯......嘿嘿....

网友:
完全可以,把工件拿下来,刀靠近卡爪输入0就可以了。实际生产中也有好多工件设计基准在左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