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座球轴承的选用

楼主(2011-09-20):
各位社友大侠们:
    小弟在做个项目,要选用带座球轴承,受力方向于带座球轴承两固定孔成四十五度方向,力大小约4.5T,不知能否该UCP211,轴径为55mm的轴承座能否承受得了?没查到其承载能力,请各位用过或熟悉该轴承的高手指点,谢谢了先

网友:
轴承载荷不够的。

楼主:
那用多少才够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多少才够呢?谢谢

UC 312 动载荷:62.80KN,静载荷:51.80KN。
或者UC 215 动载荷:50.80KN,静载荷:49.50KN。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 312 动载荷:62.80KN,静载荷:51.80KN。
或者UC 215 动载荷:50.80KN,静载荷:49.50KN。

谢谢大侠,怎么动载荷比静载荷大呢?还有请教UC211的动静载荷是?在哪能查到这些轴承座的参数的,烦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怎么动载荷比静载荷大呢?还有请教UC211的动静载荷是?在哪能查到这些轴承座的参数的,烦劳了, ...

参数《机械设计手册》以及轴承厂家的样本上一般都有。
至于动载荷比静载荷要大,简单的说,轴承在没有转动的时候,滚道和钢球接触点少,只是在重力方向的几颗钢球和内外圈滚道接触,也就是两者的接触面积少,所能够承受的重量小。
转动后,理论上所有的钢球都和内外圈滚道都接触,也就是两者接触面积大,所能够承受的重量大。
所以动载荷比静载荷要大。
带座轴承,由于座子强度差的原因,比使用轴承箱的轴承动载荷要小,静载荷是一样的。
UC 211 动载荷:27KN,静载荷:23.20KN。对于你说的4吨重量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大侠,收益匪浅    顺祝工作顺利、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