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树不见啦!求解!!急!!

楼主(2011-09-20):
我试过F3,没有用,也试过按ctrl,滚动中间键,也没有用,重装过软件,可是装好后打开还是一样,没有树形图出来,难道要我重装系统吗?求解!!!!

网友(2012-01-03):
CATIA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打开里面应该有这个设置,点显示结构树就可以了,具体在哪得明天上班找。

网友:
应该在工具——选项中有这一项的设置!你可以试试

网友:
Reset 你的 option,或是直接在windows下面把你自己的配制文件删掉(效果同Reset option)

网友:
直接按F3即可
也可以点击View中的Specifications
见图

网友(2012-02-06):
工具---选项----树操纵

网友(2012-11-08):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了,F3和工具-选项-树形图都不管用。。reset 我的option怎么操作,能详细点么??

网友:
我已经把所有的设置都重置了还不管用。。。

网友A:
我试过F3,没有用,也试过按ctrl,滚动中间键,也没有用,重装过软件,可是装好后打开还是一样,没有树形图出来,在工具里面的选项的数外观  怎么弄也不行,我快被它弄疯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F3,没有用,也试过按ctrl,滚动中间键,也没有用,重装过软件,可是装好后打开还是一样,没有树形图出 ...

在工具--选项中有对结构树的设置

网友(2012-12-11):
这个简单,你点击CATIA界面右下角有个白色的坐标,然后点击全部适应,就OK

网友(2013-01-19):
一般F3能解决
要不就是被缩小到看不到了

网友:
可能是缩小太多了。看不见了。

网友(2013-09-02):
直接按F3就行的

网友:
F3 快捷建

网友:
自定义里面设置吧!

网友(2014-06-09):
先用鼠标点窗口右下角的3D坐标轴,然后点:窗口下边的“适合窗口图标”,完事了,再点窗口右下角的3D坐标轴恢复

网友(2014-12-22):
F3直接了当

网友(2021-05-03):
点一下右下角的坐标系,结构树会自动出来,也有可能结构树缩小到看不到了吧。

网友(2021-06-30):
认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