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Z轴出现走不到位

楼主(2011-09-21):
我的机床现在运行的时候出现Z轴做不到位。一般是在2号刀和3好刀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什么报警?

楼主:
没有报警。是不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反向移动时才走不到位啊,反向移动要考虑丝杆间隙,要不然肯定走不到位

网友:
驱动器出问题,或者联接松动。

网友:
Z轴到位后如果抓刀,可能就有传动部件松动的地方!

楼主:
就是没有到我们要求的尺寸。程序是好的,昨天都做的好好的

网友:
如果机床重复定位没问题,那就是刀架的重复定位有问题,它应该两个方法都有问题

网友:
尺寸相差多少啊,是不是固定值啊

网友:
尺寸差多少?是上电就有偏差还是换到2、3号刀时才出现偏差?

网友:
我车床的Z轴总是往卡盘方向跑啊

网友:
只是有规律的刀号回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刀架问题,检查是否有松动,或刀架精度

网友:
1、回原点设置不对;2、Z轴平衡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