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现在是否做到了万向配对?

楼主(2011-09-21):
现在要购买一对面对面安装的7206BG轴承,供应商提供的是SKF的7206BECBP,供应商讲这是自由配对,即不论面对面或是背对背都能能到轻预紧的轴承配对,我对此表示不解,能做到这样互换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工况了!

背对背:支撑跨距大,悬臂长度小,刚度大!不易卡死!
面对面: 支撑跨距小,结构简单,装拆方便,轴受拉伸容易卡死,一般应用于短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工况了!

背对背:支撑跨距大,悬臂长度小,刚度大!不易卡死!

谢谢关注。我关心的是SKF的7206BECBP能不能代替7206BG,还有7206BECBP能做到任意拿两个轴承配对(无论是DB还是DF),都能得到一定范围的预紧力吗?

网友:
有这种东西,叫万能组配轴承,就是其单个的公差和精度在组配轴承要求的范围内,因此就具有互换性了,可以随意组配,由于精度高,成本也高一些

楼主:
那7206BG中的G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说G就是万能组配的意思

网友(2011-10-26):
以前知道这种万能组合的。这个我觉得就像直线导轨的滑块一样分互换行和非互换型,不过本人以为你还是DB,DF 好些,互换型有时是达不到非互换型要求的。不过提醒楼主,别买了假货,假货太多

网友:
有万能组配的 不过你要确定你买的是正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