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表面有划伤,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21):
塑料件表面有划伤,怎么处理

网友A:
额,可以用热风枪吹!我们公司有产品(PP,PC)这么弄的,不知道LZ的东东是什么塑料的,划伤怎么样?

楼主:
ABS啊
是因为璧太薄,加呢加强筋的原因,速水造成的痕迹

网友:
楼主怎么把缩痕和划伤混为一谈,划伤是外界对工件的机械损伤,而你说的“加呢加强筋的原因”所造成的是“缩痕”,造成的原因有结构设计原因和工艺原因,筋的厚度应≤外壁厚和缓解缩痕,另外就是改善工艺参数,比如:塑化温度要合理、注射压力提高、保压时间延长、对流动性差的塑料应设计热流道等等都有利于缓解缩痕。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2011-10-24):
同意四楼的说法,划伤一般是外界的力造成的,缩水 是成型条件的设定不当造成的,这个你要检查下成型条件,如保压,V-P切换,模温,料温等等····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2011-12-01):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样的材料而定啊

网友(2013-04-23):
楼主说的是产品拉模痕么?

网友B(2013-07-18):
引用 网友A:
额,可以用热风枪吹!我们公司有产品(PP,PC)这么弄的,不知道LZ的东东是什么塑料的,划伤怎么样?

如果是外界划伤的话用热风枪吹可以吧划伤去掉吗?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外界划伤的话用热风枪吹可以吧划伤去掉吗?

好像是不可以。我有好多客户都是使用RHCM高光无痕注塑的,使用塑机辅机模温机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9-11-20):
学习从哪些方面着手问题点,大佬厉害啊

网友:
同问,热风枪吹可以把划伤去掉?我有一次也许是吹的风太热了,直接吹皱了,吹的那一块与周围表面看上去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