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成型刀可以吗

楼主(2011-09-21):
数控车内牙36*6的 用数控成型刀车(铜材料的)可以吗~~~ 车铜成型刀给用吗~  又不好加水 会不会车不了几个就烧了~

网友:
最好不用成型刀,用宏程序加工这个比较有优势!

网友:
没必要用到宏程序吧?.............

楼主:
我说内牙~36*6的,材质是铜的,牙长150 广数TDB 可以这样编吗
O0218
T0101
M03 S400
G0 X26 Z15
G76 P020660 Q150 R0.1
G76 X37.57 Z-150 P3635 Q600 F6
G0 X26 Z15
M30

网友A:
看样子像是T型螺纹啊,而且是通孔吧,那你Z-150就少了点起码增加一个螺距至Z-156比较好,铜的用成型刀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T型螺纹啊,而且是通孔吧,那你Z-150就少了点起码增加一个螺距至Z-156比较好,铜的用成型刀没问题 ...

程序没问题吧~我新手啊

网友:
用G76没问题的  你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角度不对吧!梯形螺纹的话!应该是3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内牙~36*6的,材质是铜的,牙长150 广数TDB 可以这样编吗
O0218
T0101

G76 P020660 Q150 R0.1
G76 X37.57 Z-150 P3635 Q600 F6, Q" W3 d, j4

求教, Q150    P3635   Q600  是什么参数,小弟不懂~

网友:
Q150    P3635   Q600  是什么参数,小弟不懂~
# ]& V$ j+ m" A6 {它们分别是;最小切削深度、螺纹高度、第一刀切削深度。它们都是以微米为单位的

网友:
R0.1好象应该是R100,以微米单位

网友:
靠。我发的帖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