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做一个振动试验台,方案求助

楼主(2011-09-21):
受命做一个振动试验台:主要用来筛选PCBA板子上元器件焊接问题,功能不需要很强大,能输出一个频率的振动就好(最好是无规则的)。目前,我有一点想法,但不成熟,就是用凸轮电机来产生这个振动。谁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能告诉我一下么?不甚感激!

网友:
我这边用压电陶瓷产生振动

网友:
为用偏心轮,四杆机构也可以吧,振动电机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社区里前不久有社友在做激振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振动电机方案简单并且振幅调节方便。而且价格便宜,一般的一台震动电机大概1000元左右,
单个电机输出是简谐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跟你说的一样的,就是用振动马达来做的,下固定板+上浮动板+弹簧。效果很好,振动很大,频率也高。

我的想法也是这也,主要靠振动电机来产生振动源。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正在网上查了下,大部分振动电机都是为粮食、选矿之类的应用,貌似都有比较大。关于振动电机(马达)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么?老兄这边有没有合适的厂家型号帮忙推荐一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几块一个,直流震动马达

那会不会小了点……我的振动台计划做成450X350的。

网友B:
以下两个结构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两个结构可供参考。

十分感谢,我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两个结构可供参考。

曲柄滑块机构,我也正想设计振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17-03-03):
不知道楼主的振动试验台最后做成功了没有??

网友:
是做PCB实验的吧
建议买一个吧,B&K,不是很贵。
这东西需要记录实验数据,所以需要良好的控制特性。自己做的特性不一定控制得了
按照军标,电子产品振动试验有频谱以及强度要求的。自己做的怕是很难模拟出所要求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