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蜗杆如何选择刀具?

楼主(2011-09-21):
车蜗杆是用螺纹刀、还是圆弧刀

网友:
我认为车蜗杆的车刀应该和梯形螺纹车刀类似,因为蜗杆的车削方法与车削梯形螺纹相似!

网友A:
车蜗杆和提醒螺纹差不多 但是要注意到的螺旋声角
个刀尖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蜗杆和提醒螺纹差不多 但是要注意到的螺旋声角
个刀尖圆弧

能具体点吗、、、我是第一次车蜗杆

网友:
梯形螺纹牙形角为十度。蜗杆牙形角为四十度(公制)

网友B:
螺旋升角等于节距除以中径上的周长再查正切函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升角等于节距除以中径上的周长再查正切函数表

可能太深奥了、、藐视还是不懂

网友(点评):
蜗杆节有象是螺纹的螺距一样。它等于:m*3.14

网友:
更正昨日梯形螺纹牙形角。应为三十度,给各位说道歉

网友(2011-10-25):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我是第一次车蜗杆

怎么说那  就是    你粗挑蜗杆 你把刀的刀尖磨成圆弧的    精的时候 就磨成平的   这个多宽 要算的
车蜗杆 和体形螺纹一样的      你看看  切削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
车蜗杆刀具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