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搓丝机做米键,有时多一个齿,有时少一个齿!

楼主(2011-09-21):
各位大侠    我用搓丝机做米键,  为什么做出来的米键齿数不一样,  有时多一个齿,  有时少一个齿  。  搓丝板是定做来的 , 现在什么原因还是不知道。  求各位大侠帮忙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调整二个搓丝板的间距,间距过大,齿数就会多,间距过小,齿数就会少。

网友:
二个搓丝板对应工件的距离,上下最好一致。
2)看一看不是工件毛坯的底径有问题吗?尺寸忽大忽小?

楼主(2011-10-24):
蓝星  谢谢你   祝你万事如意  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