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间的齿轮组合,求助

楼主(2011-09-21):
AB轴的轴距是133mm,现在A轴是200转,要求B轴50转,请问怎样配齿轮,齿轮的大小,直径,模数,齿数。怎样计算?
上面是B轴,下面是A轴

网友:
无办法。这个中心距在小齿26至27之间。不是对不对。要用模数制,渐开式标准齿轮做的。

网友A:
Mn3.0 Z118 Z272 X10 X2-0.63 D159.77 D22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n3.0 Z118 Z272 X10 X2-0.63 D159.77 D2218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B:
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具体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具体有什么要求啊

两轴距是133mm,要求4:1传动,就这样

网友(点评):
受力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具体有什么要求啊

受力也吾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力也吾要求.

遵循齿数x模数=53.2就好。或则也好试试别的方式,比如皮带等等

网友C:
i=4,达到这个速比的方式有选择的余地,齿轮传动、带传动、链条传动,根据实际工况还可以考虑无级变速等,就看自己的选择方式,具体的可以参照《机械设计手册》,相对来说齿轮传动计算要麻烦点,不过几种传动方式都各有优点,如稳定性、经济性、空间要求、扭矩要求、润滑要求、噪音等等,都需要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i=4,达到这个速比的方式有选择的余地,齿轮传动、带传动、链条传动,根据实际工况还可以考虑无级变速等,就 ...

只能用齿轮传动,因为要求AB轴互相咬合

网友C:
在齿轮传动中,需要选择啮合形式,直齿、斜齿等,然后可以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结合i=4来选择模数m和齿数z,而考虑模数m、齿数z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实际两轴径的大小。联系实际需要在《手册》中还可以查到相关的齿宽、齿轮内径大小等等参数,关键的关键是要计算出你的实际扭矩和传动的功率,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和取舍结构形式。另外还需要考虑实际的加工工艺和加工形式等等细节,材料的选择也很重要,也需要根据实际要求,最好选择常规的材料。热处理的技术要求也别忽视,是成品质量、寿命的关键保证。不知道对不对,希望能给你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齿轮传动中,需要选择啮合形式,直齿、斜齿等,然后可以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结合i=4来选择模数m和齿数z, ...

用直齿,你有什么好的手册介绍嘛

网友:
呵呵,就用《机械设计手册》就好了,还可以参照齿轮设计,加工工艺、热处理方面的书籍都能查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不计传动力的大小,不计工作环境,纯凑中心距传动比!
Mn=2
β=19.976
Z1=25
Z2=100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只能用齿轮传动,因为要求AB轴互相咬合”看不懂,不是平行的吗?能不能加第三轴,再加个齿轮,不然小齿轮受力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明白..........

慌了!!!这是基本的机械基础啊!!!

网友:
应该使用同步齿形带传动也可以吧?

网友:
若是用1:4的传动比,齿轮传动只用1级应该偏大,若能在其间再加一级或两级传动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网友:
用双联齿轮,这样一来一个齿轮上可以有两种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