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涨芯轴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9-21):
我有一工件材料是LY12 的,内孔30精度是7级长度40外圆34要求内孔和外圆的同轴度是0.025。
我想自己做一套内涨芯轴以内孔定位加工外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图纸要求。

请问芯轴采用什么材料怎样热处理为好?涨套用什么材料怎样热处理好?还有我想用莫氏4号锥度与车床主轴连接达到重复使用的效果行吗?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同志啊!我也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很久啊!

网友A:
芯轴采用65Mn或9SiCr材料,局部淬火:头部55-60HRC,尾部43-48HRC.涨套用T10A材料,全淬火56-61HRC。用莫氏4号锥度与车床主轴连接达到重复使用的效果行,另外可采用加法兰盘止口定位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轴采用65Mn或9SiCr材料,局部淬火:头部55-60HRC,尾部43-48HRC.涨套用T10A材料,全淬火56-61HRC。用莫氏4号 ...

不好意思,涨套和心轴写反了。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头部55-60HRC,尾部43-48HRC?头部是不是内孔大的那一头啊?另外涨套是线切割后磨内外圆。还是内圆磨好后线切割然后再磨外圆?请教了。

网友:
这玩意真的不好做,否则罗姆等一些大公司一套心轴买20多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头部55-60HRC,尾部43-48HRC?头部是不是内孔大的那一头啊?另外涨套是线切割后磨内外圆。还是 ...

因为头部要与工件产品接触,要具有耐磨性;而尾部要有一定的弹性。一般情况下,内外圆磨同轴后再开口,但须均布,也有内圆磨好后线切割然后再磨外圆,虽工步较多,但精度较高。

网友:
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内涨芯轴可以同心度0.025?主轴跳动就有0.01了,内外径同一道工序,或者以内径定位,夹紧方式改端面压紧

楼主:
谢谢指教。我已经做成功了。内孔外圆的同轴度大都在0.01之内。

网友:
楼主能把加工好的芯轴传个图上来吗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3-12-10):
楼主我是做机加工技术的 对你的心轴很感兴趣 我现在也在进行类似工具的设计制作 你可以把图纸给我发过来看一下吗?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我这里设备齐全也可以研磨和调质. 邮箱: TJ_RH_RHGS@163.com

网友(2014-07-12):
楼主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7-08-09):
求分享562657608@qq.com

网友(2019-01-24):
你好,你还有你做的内涨的资料吗,我现在产品需要这个,能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