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铣圆,不圆最大地方差0.2,

楼主(2011-09-21):
这个是怎么回事,设备本省有问题了,还是需要g41走一圈,在g42精加工一下,在家试了,精加工一下就没事了,不敢确定是不是设备出毛病了

网友:
1、检查机械有没有问题,若是线轨的,检查丝杠及座子螺钉有没有松动,电机与丝杠的连接是否松动
2、在系统里做检查,看数控圆是否差的比较多,若差,匹配参数

网友:
看不懂LZ的问题。LZ是厂家售后?发到客户那儿去的床子出问题了?然后在家里试就没问题?是这样吗?

程序是客户那儿得来的吗?铣圆程序是一次铣整圆还是分几次铣?精加工和粗加工部分程序轨迹一致吗?

LZ最好补充一下问题,太笼统不好判断

楼主:
我还是先检查一下设备吧,新设备用了还不到一年,估计是不是丝杠螺母松了,去看看吧,,,找售后他们没时间来啊,,,,,,,,

网友:
什么售后啊!客户是上帝,整天整着上帝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