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光洁度判定

楼主(2011-09-21):
机加工光洁度判定是怎样判定的
例如:1.6的  3.2的 等 等

网友:
我也很疑惑,对粗糙度的现实概念不清晰。只知道平常用在装配处的 1.6 3.2 就很高了,普通平面6.3之类的,求教高手。如果6.3 摸上去拉手吗之类的

网友:
一般凭经验判定,或者用粗糙度样板比对也可以。若要精确,可用粗糙度仪检测。

网友:
6.3摸上去肯定会有感觉了。

网友:
可以理论计算的。具体的公式可以网上查。好像是进给量的平方除以8倍的刀尖角乘1000。

网友:
如果要求高就用粗糙度仪检测,一般情况可以用样板比对

网友:
我们装配的位置一般都要求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