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细长轴,请教

楼主(2011-09-22):
大家好!我是车的油缸上面的产品,主要是车调质后的活塞杆!今天车细长轴不大顺畅所以和各位大哥大姐讨论下问题!……调质后的毛培长1350毫米直径50毫米!车到直径45.5左右留0.5左右磨!

我平时都是一刀车过去然后再校直再加工其他工艺步骤!我使用的是CA6150的车床架跟刀架,一夹一顶,加切削液,转速320,进给0.33……由于毛培有弯曲大概校直到50丝后就加工了!……

今天主要碰到的问题是车刀往工件里头扎了十几丝!我反复检查在调整好中托板间隙,车床锥度,90度车刀的各角度,跟刀架和工件配合良好,后还是时有发生!……情况是当我车至毛胚中间时弯曲随着跟刀架移至卡盘附近,并且跟刀架明显受力较大有憋着的感觉……等停车检查就发现接近卡盘的那一段大概有六七十个毫米长产生锥度,把留磨的余量都车掉了!我松跟刀架是在接近卡盘附近提前六七十个或者更近点的位置松的!其实跟刀架也可以停车后再松!……

我为这事一时头疼……是不是根本原因在于毛培的跳动稍微大了点把跟刀架憋着了?转速高了?还是跟刀架使用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以前这问题只碰到过一两次!都解决了。这次却还车坏了一根!伤心!……如果分两次车就划不来不挣工时!毕竟是记件嘛!后来试着走两刀,但是提前松跟刀架车刀就会往工件里扎10多丝的刀!尺寸的变小让我伤脑筋!正常情况应是松跟刀架时车刀往外让10多丝刀的!变大尺寸!……

望各位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还没毕业,还须回炉炼炼,车工是把刀,7分刀3分技术,50*1350是细长轴吗?唉!三个月得车工闯天下,三年得钳工出不了门。

网友(点评):
呵呵,非要加个“超”字吗?没必要啦,估计楼主应该知道的,主要是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帮人家就帮人家 。。。 一副教授的口气。。 教训完了也不给出指导意见。。。有意思么

网友:
你可以试试架中心架分段车,反正外圆还要磨的,有点小接口应该没事,那样工件还不会弯

网友:
我也非常关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期待中。。。。

网友B:
顶1楼的,油缸里面这个零件我遇到过,本人做刀具的,说实话你这个设备让你做这个东西真的难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毕业,还须回炉炼炼,车工是把刀,7分刀3分技术,50*1350是细长轴吗?唉!三个月得车工闯天下,三年得 ...

细长轴

 通常轴的直径与长度之比大于7叫长轴,大于(即L/d≥)25的轴称之为超细长

概念

通常轴的长度与直径之比大于7叫细长轴,大于25(即L/d≥25)的轴称之为细长轴。
本人确实惭愧技术不行!望多多指教!车这批货之前我车的也是活塞杆!细长轴经常车!总长1860毫米直径65毫米!调质回来校直车到63.5留50丝磨……余量也就1.5个!想不到就这一次出的小问题难到了我!经验实属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1楼的,油缸里面这个零件我遇到过,本人做刀具的,说实话你这个设备让你做这个东西真的难为了!

多多指教!!.!!!!!!!!!!!!!!

网友:
分两段车不行吗。一段还不到700。

网友: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车工怕车杆,钳工怕钻眼。

网友:
应该是跟刀架。中心和主轴中心差距大。

网友:
楼主,想又快又好得车细长轴确实要有点技术才行,1.材料热处理得要合适.2.刀具要选对,3.加工方法和辅助附件要合适,4,切削速度和进给量也很重要.下面一一例举:材料由于楼主没说明白就不说了,对于细长轴我们都是反刀+三瓜跟刀架+弹性顶尖加工,粗加工切削速度是直径30-50为60-100m/min,直径30以下40-90m/min,进给量0.6,吃刀量要大点3mm左右,刀具主偏角要大75-80度,前角30度,这样可以免引起长轴跳动而引起轧刀,中心高也有要求,要偏高点.楼主得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得刀具磨了过渡刃.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车细长轴,经验少啊

网友:
刀具不能留较大的过渡刃。
刀具锋利些,适当的提高转速,适当减小吃刀量。

网友:
上个星期车了4根油缸用的推杆,也是这个尺寸50x1350,是不锈钢的(现在的渔民真舍得花钱,镀铬的给改成不锈钢的了!),没有磨床,只能留余量0.10用砂纸打磨抛光,累死了!

网友(点评):
用角磨机安千叶片大,效果好,轻松

网友:
检查一下跟刀架肚松了没有;跟刀架研好了没有;75刀  【多钻研】          1784315423@qq,com

网友(点评):
唐兄,又碰到了,再打个招呼!

网友:
主要还是车刀的问题,你也可以试一下反向走刀或一夹一拉。

网友: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车工怕车杆,钳工怕钻眼。体会体会!

网友C:
检查硬度,是否均匀,用75度刀粗车,再半精车,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2011-10-23):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我个人认为车刀占主要因素!另外原材料是廉价货,厂里偷工减料,致使硬度不均匀,车削时断屑不好!至于说反车,我以前试过,和顺车比起来各有各的优点!只是反车需先扎刀进去再切削比较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硬度,是否均匀,用75度刀粗车,再半精车,不知是否正确

我们厂现在用了部分廉价的钢材!杂质较多!硬度不均!有时车调质后的圆钢真的很痛苦!不断铁屑,成带状!而且非常费刀!刚磨的车刀浇切削液铁屑是黑色的!挣钱不容易!

网友:
那么长得杆,的确是不容易啊。。。楼主你有点蛋了。试试分两段车吧

网友:
我认为这活本身就不好做,用跟刀架跟经验很有关系,这活要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很容易的话,估计90%的人不敢称出师。

网友:
因为调质会晃动,所以转速在慢些,水开大些,减少热变形,我以前车过28X1500得锻料,就这样做得,

网友:
材质,硬度,切削余量不均匀,先用75度带负前角的车刀,荒车,切削刃磨个R3到R5的圆角,这样试试看。不知对否

网友:
转速和走刀的匹配,要试试,能想到的就这点了

网友:
各位大虾说的都有道理,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车刀装的有点低了,因为我们车外圆时,如果刀具低于中心就会不好做,会扎刀。

网友:
现在见到过最长1800长,直径30的不锈钢圆管,图纸上的圆柱度,直线度,公差都在5丝之类,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以磨代车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尾座轴线与主轴轴线不在同一线上,跟刀架在尾端顺畅,而到主轴附近时因跟刀架支撑中心偏离主轴,产生跟刀架挤压工件表面。另,直径50长度才1350算不上细长轴。

网友:
扎刀的原因一 速度太快 二 刀具太不快 三材料太硬 四 刀架松动或者和速度配合略显小

网友:
我要开始加工毛40 2000的圆钢 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不用跟刀架 一直用中心架

网友:
呵呵,我也不懂。。。。。。。。。。

网友:
1350毫米直径50毫米 还用跟刀架 如果是计件你就死定了  倒头车一边700  最后留50丝精车一刀

网友:
惭愧,我们也在做油缸。活塞杆没有这么长。

网友:
这个比例拉毛刀其实根本不用跟刀架,何况材料还调质过有要上磨床。把车刀磨成93度,刀尖比中心高1毫米,正刃倾角3-5度左右,车出来之后中间会比两头大10丝左右,公差掌握一下就ok啦

网友:
这样规格的,绝度不用跟刀架!调节转速和进给量。扎刀应该是刀的问题,置于跟刀架松开,尺寸会有变化应该算是正常的,自己注意些可以了,反正也要上磨床的。我工作是车轴的,材料是gcr15,调质处理回来的。大家多交流吧.

网友:
刀磨得怎么样?    活顶尖还是死顶尖  ?          顶尖  主轴     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天外有天人在有人啊,大家说的都根有理,楼主仔细看看大家说的方法,一定能够成功

网友:
1/4的管螺纹

1/4的管螺纹是19牙,大径13.157,小径1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