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电机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1-09-22):
在网上看了个大功率电机安川直流伺服电机UGRMEM-02MR011 100W 编码器1000线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便宜,才130元。
安装的电机性能怎么样,用的住嘛,稳定性,强度,转动精度,力矩有多大
在平时使用中会出什么问题不
请各位用过的指教下,或比较了解的说说

网友A:
100W的大功率电机?130元带不带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的大功率电机?130元带不带驱动器?

不带的,就一个电机。
不知道扭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