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同仁知道,给以下翻译。。

楼主(2011-09-22):
DIES WORKING BLANKING DIAMETER DISTANCE BETWEEN HOLE CENTER AND EDGE。
BENDING DIMENSION DRAWING DIAMATER。
OTNER DRAWING DIMENSION。
CENTER TO CENTER DISTANCE。
BENDING ANGLE TOLERANCE。
RIGHT ANGLE。
BEND OF OTHER ANGLES。
我们在画机械图纸,请求博学的同仁给予翻译。

网友:
模具用具去除 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直径距离。
弯曲尺寸图  DIAMATER。
OTNER  图纸尺寸。
中心到中心的距离。
弯曲角度公差。
直角。
其他角度弯曲。

网友(点评):
好象有些问题,不太对。呵呵参考吧!专业术语还得请专业人士!

网友(点评):
机器翻译的,就不用发了。何必装 13

网友(点评):
呵呵,本来就不懂机械,何来装之有???

网友:
冲裁模具工作直径孔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距离.
尺寸图DIAMATER弯曲
OTNER图纸尺寸
中心距
弯曲角度公差
直角
弯曲其它的角度

网友:
第一句话,应该是要求有毛坯料的尺寸,尺寸标注是从中心孔到边
其他大致如兰菲雪所言,但是楼主最好说明一下你这个是什么样的零件,是管还是模具,因为你这些话不大像技术要求,而是尺寸标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