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数控车先车哪里?

楼主(2011-09-21):
这个零件用数控车先车那里啊~

网友:
这个法兰盘很简单啊,先车40.9这边,连外圆一起全部车好,再掉头夹外圆,车另外一面台阶和内孔

楼主:
上次个发错了看看这个

这个产品毛坯不好夹~~先车那里啊

网友(点评):
粗拉子活

网友:
随便先车哪头都可以,如果先车小头,掉头时可以撑内孔加工,反之夹外径加工,这也没什么难的啊!

网友:
两头都可以加工,主要看你的设备夹具适合先加工那头,

网友:
楼主,这产品各种公差都没有么?全部采用默认公差么?

网友:
就是要掉头撑内孔,车另外一端,先车哪一端都可以。

网友:
先加工230和157的一面 中间孔开粗  再夹外圆加工另一头

网友:
很象个法兰盘。理论上下下端面同内孔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先加工大端,做出基准面,再干小端。
用加长的专用卡爪,夹大外圆和内侧端面;掉头后撑内孔靠端面,再干小端。

网友:
先做大头外圆230,157.2,到位,内孔97.1留余量,倒好角,反过来外圆锥面和内孔,动力头打孔一刀下。

网友:
最好先在普车车个端面,有个基准,然后上数控车,我们厂经常有这种对焊接法兰。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随便车那一头都行。

网友:
现车带止口那边比较合理些

网友:
太简单咯!随便你怎么车!

网友:
这个我以前做过啊。。方法楼上都说过了啊。主要就是加工时间问题,普车+数车+加工中心(钻孔)+打钢号,算下来一件成品不少于两个小时啊,,,不知道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

网友:
你的这个活应该是高压阀门类配件   高颈法兰   ,明显余量比较大。

网友:
先粗车一下  那头都行啊  再掉头驾车 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