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1-09-22):
这个零件两头直径12的是套轴承的,这样的公差合适么,加工起来是否有难度?

网友A:
上四爪  用百分表找正

网友(点评):
平行度好保证吗……感觉0.015很难达到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个工件拿出去加工的话供应商会不会因为难加工而开高价呢~

网友:
肯定开高价, 他会说很多理由, 实际上也有点难度, 但不大

网友:
这个零件单件加工价格会较高,而且零件检验也是个问题。批量加工和普通的小轴一样。

网友:
这个零件单件加工价格会较高,而且零件检验也是个问题。批量加工和普通的小轴一样。" {.

网友:
关键难度在于平行度上,所以,加价是必须的。

网友:
价格和量有关系,量大就可以上工装,价格会低一些,单件价格很高。
图样中缺少退刀槽。

网友:
是啊,缺少退刀槽。供方价格是由批量和精度来决定,精度高,肯定价格相对高。所以说在设计时要考虑到经济性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退刀槽是什么? 我初学者

网友:
呵呵砍砍砍砍砍砍砍砍价

网友:
你说曲轴的价格高不高,人家要用专用设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四爪  用百分表找正

难,加价,要技术啊。。。。。。

网友:
中心距的公差是否太小了啊

网友:
可以批量生产,做公差太小,不好控制。
但还得看是什么材料哦!!

网友:
我觉得还是很难,呵呵,

网友(2011-12-19):
两边划线 打偏心孔 ...? 然后双顶尖 车.....我们场子有类似的工件

网友:
这个零件单件加工价格会较高

网友:
中心距要求很高,加工不太好加工,不好调节。价格可定高。

网友:
不好加工啊,偏心距要求好,两边的中心孔怎么打,而且形位公差又这么高,没有仪器的话,测量都是问题 。

网友:
参考汽车曲轴

网友B:
不难,我们就是专门做偏心轴的
批量做几元一只,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难,我们就是专门做偏心轴的
批量做几元一只,差不多了,

 几元?你能保质保量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元?你能保质保量加工出来?

哈哈,那要看量大不大啊。几只就算了,

网友:
1、车用偏心三爪,两偏心轴端打中心孔;2、外圆分两次磨削;3、偏心轴的粗糙度不对,轴承套的配合精度要根据所选的轴承和配合要求定;4、轴台根部应留越程槽;

网友(2012-01-31):
用铣床去铣吧,比车效率要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