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包骨架油封1-1/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2):
轮毂上的油封1-1/4”是哪个尺寸还是什么意思?客户只说油封1-1/4”!

网友:
没见过这种规格的,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应该是指密封圈的内径吧,单位是英寸的。密封圈型号定下来,只要有内径就可以按样本查沟槽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