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模数,切削模数

楼主(2011-09-22):
最近碰到一火车上用齿轮,它分切削模数和使用模数,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么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哪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加工还是用8模数滚刀

网友:
曾经装配某东东时“取巧”:在齿轮小扭矩传动,对其它影响不大的情况下,有意增大中心距,噪音会降很多,其它我不知道,也等高手帮衬,谢谢

网友:
这种齿轮是什么材质的。抗拉强度要求那么高。

楼主:
材料为普通材料:20CrMn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