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后缀中的BECBY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1-09-22):
(无正文)

网友:
这应该是是一个角接触球轴承的后缀
BE:40度接触角
CB:通用配组轴承,两个轴轴承配对安装后 轴向游隙为标准游隙
Y:冲压黄铜保持架

网友(2011-10-31):
老于,你也在这里啊,我是代伟啊

网友(点评):
我知道呀 呵呵

网友:
这个是SKF轴承 的后缀啊
角接触球轴承的 同意楼上的 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