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氮化后出现裂纹 怎样修复 急急

楼主(2011-09-22):
38CrMoAl氮化后出现裂纹  怎样修复 急急

网友:
你这个一定是前期热处理有问题,尤其工艺有问题,

这种情况,先探伤了,看有多深?看裂纹走向,

假如件比较大的话,裂纹不非常深,走向还好,你立即协调设计部门,要非常厉害的家伙到场,一般人没有用,再找工艺,焊接等几个部分的家伙,共同会商,根据裂纹趋势,看是否可以剃开、打磨、焊接、进一步热处理。要听取设计的意见,因为与受力有关,

假如受力还够,先核算,再更改设计,找高手,剃裂纹,这个要技术了,不能乱玩,尤其大轴,玩不好就全面报废了,剃好,打磨干净,补焊,再探伤,退火,再调质,将原来工序走完,

有几种情况必须要报废了,一个是裂纹趋势不好,走向不好,并且在发展,设计已经决定放弃,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家伙可以剃裂纹,补裂纹,这就没有办法了,

阿拉处理过许多这种大件,大轴,都平安使用了,多年都没有什么事情,

你现在首先是找一个明白家伙看一下,是否还能玩?周围的家伙都不懂,就只能放弃了,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你不但责任,

楼主:
我们是做刀具的  最近我们的家镗杆大部分都有裂纹  如果全部报废损失太大  现在是想修复 我们没人懂这个  焊接的话用什么材料

网友:
没人懂就报废算了,环节比较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假如你成批有问题的话,阿拉觉得可能你原料有问题了,锻造前加热环节,锻造环节,锻造后热处理,可能都存在一定问题,

以后多注意就是了,厂子里最好还是有一个半个的技术人员,阿拉不能理解怎么现在有些厂子一个懂技术的都没有,这怎么玩?

楼主:
小厂  废不起啊  100多万的东西

网友:
废不起就得在你附近找明白人替你处理,又没有合适的人玩,又不能废,那怎么办呢?这个阿拉就不理解了,技术问题都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了,只能那么玩,不玩就只能报废,还有其它途径吗?不理解!

网友:
怎么感觉 ,,,,,,,,,,,,,,,,,,,,,,,,,,,,,???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一定是前期热处理没做好,或者说,没有做。也可能是锻件毛坯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