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这样的图片,急需帮助!

楼主(2011-09-22):
怎么制作无色的图片?如附件

网友:
CAD,打印成图片即可。。。

楼主:
我的意思是SW里有没有直接可以编辑的

网友A:
SW有2D转3D的,但你就这一张图片应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2D转3D的,但你就这一张图片应该不可以

此图由3D组装图得来,是以前同事做的

网友(点评):
你是想做成什么样的?无色的图片??不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图由3D组装图得来,是以前同事做的

由3D到2D,2D图只有黑线,零件在SW中有颜色,用工程模板感觉线太粗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三维图画好的话,用消除隐藏线显示就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  拿点威望

网友:
这里面骗人威望的不少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3D到2D,2D图只有黑线,零件在SW中有颜色,用工程模板感觉线太粗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专成工程图后保存为DWG格式的就行咯···然后用CAD编辑成细实线··你明白的····

网友:
本人刚试验了一下,放工程图后再打印为PDF,打印时可设定线的粗线。然后在PDF转成JPG后可满足你的要求。要想效果更好就转TIF。

网友:
好好学学,不要老是问别人。

网友:
应该是等轴测工程图另存为PDF格式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转变成矢量图后,就能编辑..

网友:
这个很多种方法的,你可以直接将工程图的背景调为白色,直接用截图软件,QQ,小画家,PRINT SCREEN键等都可以做的,或者你转为DWG文件在CAD里,把CAD的背景调为白色,再截图,道理一样的啊!没有再简单的了。不就是为了在WORD里有个白色的图片吗?上面有几位回复者问题好像没有看清楚,这不是误导LZ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