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腈橡胶防粘吗?

楼主(2011-09-22):
现在我司请加工厂加工一根橡胶辊,但是才用两天,橡胶辊表面就粘了很多胶液(前几道工艺中产品会过胶)。
以前我们也生产过类似的胶辊,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加工厂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图纸上没有标明一定要防粘丁腈橡胶。以前我们的图纸也没有,其他厂家生产的也是不粘胶液。那这个丁腈橡胶本身防粘吗?

我对这个很不懂,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有听说过,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真的防粘,橡胶又如何附在辊上?还不清楚,有待查证

网友:
丁腈橡胶会有一定粘性,原因如下:

我们工厂里生产线上的测试机,当测到不良品时吸盘会把不良品吸起后移到不良品盒中并放气吹下产品。
原来吸盘用的是丁腈橡胶,小些的不良品会粘在吸口中吹不下来。
后来我改用聚氨酯,不用吹气,真空吸盘关闭不良品就直接掉下来了。还有一点就是丁腈橡胶的吸盘没聚氨酯的耐用。

网友(点评):
你那好像不是因为材料的粘性,是材料变形的关系吧

网友:
聚氨酯的价格比它贵呀哈哈哈,

网友A:
丁腈橡胶好像是没粘性的  顺便请教下   棍子磨损的话  你们是怎么打磨表面的?  我厂里有设备也用到这材料  上磨床太麻烦(辊子拆装)

网友:
NBR材料会因为油、水、氧化等原因而老化,密封性无法保证或寿命缩短。
电子行业可选择聚氨酯、硅胶(导电硅胶)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丁腈橡胶好像是没粘性的  顺便请教下   棍子磨损的话  你们是怎么打磨表面的?  我厂里有设备也用到这材料  ...

磨床,外圆磨。效果不错,我司就是,呵呵

网友(2011-10-22):
如果不是假冒产品,丁氰橡胶本身不粘,丁氰橡胶是耐油性很好的橡胶,极性很强。一般的油类比较耐用,但也会产生溶胀。而且配方不同,耐溶剂性差距很大。所以在设计使用时候要注明耐哪种溶剂。不然会严重影响使用。聚氨酯耐油比较好,但耐水,耐温性不如丁腈橡胶,选择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