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桨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1-09-22):
各位大侠 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视频中搅拌桨是如何实现自传和公转的?

楼主:
该搅拌桨是什么样的结构?

各位大侠,视频中的搅拌桨是如何实现自传和公转的?有结构图最好

网友:
视频我看不到,好像是我这边的原因。但是看你的文字描述,我觉得行星齿轮就可以满足。

网友:
以前有款CIP清洗头,跟这个运动方式一样!

网友:
内部是伞齿轮结构。................

网友A:
内部是一个大的伞齿轮,和两个小的伞齿轮,组成的结构。主轴自转就可带动了。

楼主:
基本的我也了解  要用圆锥齿轮。不过我希望大侠们能给出这个轮系的结构图。原理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是一个大的伞齿轮,和两个小的伞齿轮,组成的结构。主轴自转就可带动了。

我觉得要四个齿轮才可以完成上面的动作。具体的我也不会。所以才像大家请教

网友B:
主轴有两个伞齿轮,一大一小,下面的两小桨叶是有两个一样的小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有两个伞齿轮,一大一小,下面的两小桨叶是有两个一样的小伞齿轮

大侠能给个简图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给个简图吗?谢谢

上个简图,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能给个简图吗?谢谢

你有邮箱吗?我刚画的简单齿轮传动结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有邮箱吗?我刚画的简单齿轮传动结构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364662/QQ/WinTemp/RichOle/C[X6SJ79G%))6J8S7(ZE`GP.jpg
上面是电机输出轴,里面还有轴承,没画

网友B:
搞好了,用CAD打开,里面还有轴承没画上去的,你应该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电机输出轴,里面还有轴承,没画

有的 413634688@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简图,你一看就明白了。

先谢过!不过我觉得这样不行。应该有个行星架才可以。

网友(点评):
这是最简的结构,没有必要把简单的搞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用CAD打开,里面还有轴承没画上去的,你应该能理解

请你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我刚才下了但是打不开 我用的是2005CAD.你用的版本应该比较高你转换一下在发。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过!不过我觉得这样不行。应该有个行星架才可以。

自转可以实现。但是实现不了公转。我觉得

网友B:
怎么样?,理解不,不理解就先去看机械设计手册,应为时间短,所以画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理解不,不理解就先去看机械设计手册,应为时间短,所以画简图

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是对的。今天才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是对的。今天才看到。

俺认为,中间的轴应该是空心的,里面必须留有一根固定的杆,
以保证下端中间的伞齿不转动。这样才能完成既定的动作。

楼主:
对的,你这个结构是正确的。我们已经按这个结构做出来了。谢谢

网友:
理解了,21楼正解

网友(2012-06-26):
一大两小的锥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