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跟精磨有何区别?

楼主(2011-09-22):
研磨跟精磨的区别是什么呀,有知道的朋友能否给解释下呀,不胜感激…………6

网友:
研磨一般是用研磨膏或研磨砂经人工或机械加工达到表面精度,精磨是用精磨设备(砂轮)加工来达到表面精度。比如MM1412.

楼主:
哪个精度更高一点呢…………

网友(点评):
研磨精度高

网友(点评):
研磨是两个相互配合的面之间加上研磨膏或砂,研磨后配合精度很高。

网友:
今天才知道,以前还真没区分过,还一直以为差不多

网友:
学习下....................4 K3 s2 l; K5 X' `+ S

网友:
差多了 研磨的精度高

网友:
研磨利用涂敷或压嵌在研具上的磨料颗粒,通过研具与工件在一定压力下的相对运动对加工表面进行的精整加工,精磨又叫细磨,是介乎于粗磨和抛光两大工序之间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