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轴端固定,轴端固定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1-09-22):
什么是轴端固定,轴端固定的方法?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叫轴向固定,有轴肩,轴环,套筒,螺钉,弹性挡圈,螺母,轴端挡圈,等。

网友:
轴端固定好像是在轴的端部中心做一个螺栓孔,然后用压板固定。不知对否。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是3楼说的,我们公司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非诚勿扰里的一个女嘉宾说过,当北京女孩说你2的时候,就是说,她在说你可爱。不知道这个贴子能不能用2来说,开个玩笑,大家莫认真呀。

网友:
轴端固定就是轴一端固定,另一端在热变形的情况下,可自由伸缩,丝杆有采用这种结构,但受反向轴向力刚性不好,有弯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