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在震动场合,需要个机构可手动调节电机高度

楼主(2011-09-22):
如简图所示,电机工作在震动场合中(震动设备),我想在震动设备停止工作时,做到可自由调节电机的高度(手动)。
请大家帮我想个装置或者设备如何调节,请高手进来帮帮忙啊!!!

网友A:
电机与工作台间加调整板。。。。。。。。。。。。

网友B:
用螺杆和螺母调节,螺杆的下端固定,在电机座的上下各用螺母固定

网友:
不太追求价格的话,用滚珠丝杠螺母,加上带锁紧的手轮,将你的电机固定在螺母上,通过手轮调节位置,到位置通过手动锁紧...

网友:
想必是调节皮带的松紧吧,给你提供两种简单的方式:
1.电机下面做个电机板,一边用一根轴做成铰链连接,一边用一个可转动的螺杆支撑,调节螺杆上面的螺母即可调节电机高度,此装置机床上经常使用。
2.电机底板做成滑板的形式,可以再固定板上上下移动,也能调节电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工作台间加调整板。。。。。。。。。。。。

什么样的啊?能说详细点吗?或者给个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杆和螺母调节,螺杆的下端固定,在电机座的上下各用螺母固定

我这个设备工作在严重的震动场合啊,你这样的结构适合在非震动场合,震动场合不适合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个防松装置

网友(点评):
这种电机调节方法很常用,抗振的

网友:
做一个类似小型汽车上的螺旋千斤顶,固定在电机个工作台之间!

网友:
相互学习  过程很有意思

网友(2015-05-18):
有没有图片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