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的比例怎么显示才正确?

楼主(2011-09-22):
在CAXA中,当图样画好后放在门幅中:要电脑显示与打印的大小一样怎么操作?
就是在门幅中调整比例后,要看打印出来的大小与电脑显示频上看到的大小一样。
谢谢!

楼主:
竟没人知道???????????

网友(2011-11-15):
设置下图幅 调入图框 调入标题栏 绘图输出时设置下纸型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目的。
如果你是想将实物叠放在打印出来的图纸上直接比对,可以按零件的实际尺寸在CAXA里作图(无需添加图框及标题栏),打印时在“输出图形”里选“窗口图形”,“映射关系”里选“1:1”。

网友:
www.hngxjx.com哎,这里的个性签名怎么弄啊!

网友(2011-12-25):
打印时在“输出图形”里选“窗口图形”,“映射关系”里选“1:1”。就OK

网友:
如果要和实际一样大小,就选择1:1打印,要是局部打印就用窗口图形打印。打得时候看一下“预显”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