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30#圆棒,数量800左右/天,有什么专机啊?

楼主(2011-09-22):
材料为30#圆棒,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专用设备加工,具体工艺,数量800左右/天,因价格不高,最好不要锯床下料成单件再加工。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直接数控。可以的。一天2班,2台机床可以搞定的,钻孔和下料没有计算在内

网友:
车床切断可是比带锯机下料要费料多了,像这个零件至少要多出长度5mm。

网友:
如果考虑经常加工批量的零件,可采用六轴自动车,型号C2163六轴自动车,(在“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的帖子里有机床图片和简介。你可以看一下。)一次加单根长度五米左右的棒料六根,考虑到切断平面粗糙度不太好,可加一道仪表车平端面的工序。每天800件一台车床有点紧张,如果把Φ30孔粗加工(数控或仪表车精镗孔)就可以同时加工出两件,效率提高一倍,一台车床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