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测试方法,请教

楼主(2011-09-22):
大家看看,图纸上面端面有平面度要求,垂直度要求和全跳动要求,这些在测试工艺上面,要求是在磨床上面完成这些测试,跳动要求可以用普通千分表来测试,而垂直度现在我们也是采用和全跳一样的测试方式,现在对于平面度我们就有疑问,到底怎么测试比较好,大家想想到底我们的测试方式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很难做到哦!粗糙度0.8大约尺寸上大约就是0.008,跳动和平面度0.005,可能有点矛盾了。

网友:
图面可能有矛盾,建议用刀口尺检测透光情况经验判断即可

网友(点评):
刀口尺检测透光是定性的,要得到数据还是要打表。

网友A:
刀口尺检测0.005的平面度,可以吗?

网友:
平面度和这个粗糙度有联系?

网友:
基准B怎么体现呢?用心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口尺检测0.005的平面度,可以吗?

看到过机械密封上有0.0009平面度要求,通过光学干涉原理来检测。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不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机械密封上有0.0009平面度要求,通过光学干涉原理来检测。

光学干涉检测是可以,但是刀口尺是用眼看的吧啊

网友:
这个形位公差平时设计时,倒是在标注,如何检测是不懂,学习下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我也不懂~我也来学习下!!!11

网友:
看不懂啊,还得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口尺检测0.005的平面度,可以吗?

因为在加工过程中你不可能将其处下来去用专用设备去检测实际数值,用刀口尺0.002都可以检出来,但是你必须有长期加工这类精度的两件才有判断能力,你现在是空心件壁厚小用千分表很难确定平面度

网友:
既然你在磨床上可检测全跳动,我想平面度方法一样

网友:
三坐标或者做专用的气动电动量仪扫描一圈,看变化量

网友(2012-04-14):
没做过这么高的要求的。。。。。。厉害

网友(2012-07-19):
这玩意要求过高了吧,这么加工成本直线上升。

网友(2021-08-24):
组合测量,磨床上打表,径向多拉几个位置,跳动多测几个位置,就看客户认不认可了

网友:
三坐标 客户比较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