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如何带入变位系数和削顶量数值进行计算?

楼主(2011-09-22):
如图所示

变位系数对齿轮的加工有什么影响?

平常工作中接触到的齿轮加工时都没有标注过齿轮变位系数,
给了变位系数和削顶量对于齿轮加工时要注意什么?
对于确定分度圆直径和其他参数,如何带入变位系数和削顶量数值进行计算?

网友A:
变位齿轮为非标齿轮,一般少于17Z的就要用到,有正变位和负变位,说穿了就是救中心距的,有关加工参数你还是到机械设计手册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齿轮为非标齿轮,一般少于17Z的就要用到,有正变位和负变位,说穿了就是救中心距的,有关加工参数你还是 ...

我倒是真查过手册
但是上面解释的太复杂了
摸不出头绪
那位能简单一点把数值带入公式演示一下

网友(点评):
常用的就是高度变位和角度变位,高度变位中心距是不变的,角度变中心距改变。小齿轮正变位,大齿轮负变位。对于你这里的削顶量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最好了解你这是什么变位,然后查手册公式计算就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真查过手册
但是上面解释的太复杂了
摸不出头绪

变位量和削顶量在加工中通过进刀量来体现的
楼主可以到齿轮版块问问

网友:
希望这个对你又用,明天我问问师傅。

网友(2012-06-25):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