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行程开关超程报警,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22):
大家好啊,小弟的数车行程开关(磁感应式的PNP型)坏了,总是提示超程报警。重新换上一个,报警解除,感应也很好,把块铁放上时,开关上的指示灯息灭,拿开正常。但为什么系统却不出现报警提示?现在装的开关成了摆示了。。。

小弟对电器也不是很了解,是按以前的原样装的(感应开关型号,和以前的一样,厂家配送的)。。今天治了一下午也没治好,明天再不好就要挨骂了啊。

请老大们帮帮忙啊,再此多谢各位了啊!

网友A:
信号是否正确传输给系统了?查看开关感应时对应的X地址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
查看说明书,修改硬限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否正确传输给系统了?查看开关感应时对应的X地址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谢谢这位大侠了啊,早上治了治还是不行,系统显示不了报警,,
“开关感应时对应的X地址”怎么找啊,
下面是我接的线路图,请大侠看看,有什么错误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了啊,早上治了治还是不行,系统显示不了报警,,
“开关感应时对应的X地址”怎么 ...

硬限位的信号一般是IO设备的X地址直接与数控系统传输的,是一个固定地址,查看机床的说明书或者询问厂家售后就可以知道具体地址是哪一个了。然后在信号监测画面里找到该信号的地址,看看开关打开和闭合时信号是不是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报警还不显示,那可能就是参数的问题;信号没有变化,可能就是接线问题。

网友B:
挺奇怪的线路,怎么X的限位开关是机械式,而Z的是接近开关。
假如4个都是接近开关,那么正确的接法是:7(+24V)接+X棕色线,+X黑色接—X棕色(8),—X黑色接+Z棕色(9),+Z黑色接—Z棕色(10),—Z黑色就是11,4个接近开关的兰色一起接20(0V)。
假如的确只有Z为接近开关,那么9接+Z棕色,+Z黑色接—Z棕色(10),—Z黑色就是11,2个接近开关的兰色一起接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限位的信号一般是IO设备的X地址直接与数控系统传输的,是一个固定地址,查看机床的说明书或者询问厂家 ...

谢谢你了啊。我觉的应该是线路问题,我看了一下说明书,此开关与急停开关用同一个X地址,急停断开时,系统显示报警,,
看来想玩转设备,不但要懂机械,还要懂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奇怪的线路,怎么X的限位开关是机械式,而Z的是接近开关。
假如4个都是接近开关,那么正确的接法是:7( ...

谢谢大侠了啊,说的真全面。我们这儿用的就是X为机械式的,Z为感应式的,
线路我是这样接的。
+Z棕色接9号
+Z黑色与-Z棕色连在一起
-Z黑色接绿11号
两根蓝线接20号
不知错在哪里,感应开关,没问题,就是不显示报警信息,请老大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了啊,说的真全面。我们这儿用的就是X为机械式的,Z为感应式的,
线路我是这样接的。
+Z棕色接 ...

那接线是对的。
急停有效说明信号点没问题。
如果你触发4个限位都不报警,那一定是限位解除键有问题。
如果X触发报警,没换的那个Z限位也报警,那一定是换的那个型号不对或击穿了(信号等亮不亮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
正常的接近开关应该是接触到金属物指示灯亮,离开后等灭,再者一般感应接近开关用PNP低电平的多些,要把线颜色区分开,将线接对,一是+24V电源线,信号反馈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接线是对的。
急停有效说明信号点没问题。
如果你触发4个限位都不报警,那一定是限位解除键有问题。
...

多谢大侠啊,你说的很对,X向是没问题的,。我用万用表测接近开关的三根线,其中棕色、黑色线通着(锋鸣器响),但测量另外一个(另找了一个新的)。棕色、黑色线阻值190欧多,,
下午出去买些,明天在试试(今天有客户来,这台设备停了)
还有就是机械式的怎么接啊,我们这儿做工的是铁件,生产时,一不小心有铁削掉上去,设备就停,,,,不行就换成机械式的,,

网友(点评):
机械式的接常闭点一进一出就可以了。 接近开关,注意型号,也要用常闭型的。

网友(点评):
嗯,呵呵,谢谢两字,以表达不出对老大的感谢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