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二发动机与国三发动机的区别何在?

楼主(2011-09-22):
小弟最近到汽车行业了,不太明白国二发动机与国三发动机的区别
对于汽车完全是不懂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国二,国三,就是欧标准的二,三,燃烧室设计有区别,喷油控制系统模式不一样,通过控制燃烧,控制生成物的百分比,但对油品有要求,必须有对应的油品,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问是怎么区分?》

网友:
细节可以去查欧二,欧三的标准,上面有详细数据,还有与之相配的油品标准,

网友:
国二,也就是欧2发动机,一般是采用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国三则是电喷发动机,燃油喷射系统和国二不同。
当然,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下去,我也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有人给说得具体一点没有啊?

网友:
都是指汽车尾气的排放指标,中国是套用的欧洲标准 ,国三基本上就是欧三 。汽车尾气排出的污染物主要有碳氢化合物(HC)、氮氧合物(NOx)、一氧化碳(CO)、微粒(PM)等,它们主要通过汽车排气管排放。
汽车排放从欧Ⅱ到欧Ⅲ,不是像欧Ⅰ到欧Ⅱ那样技术简单,而是上了一个台阶,需要三项技术。
首先是增加了对车辆冷启动时排放达标的要求。实验过程要求车辆在零下摄氏7度的低温条件下搁置六小时以上,点火着车之后,立刻测量车辆排放,达到标准。这项技术要求是欧Ⅱ标准中没有的。它提高了对尾气净化催化剂的要求,也是适合欧Ⅱ标准的催化剂达不到的。其次是在车辆的电控系统中增加了专门监测排放控制系统工作状态的功能(OBD,车载诊断系统)。它能够随时监测汽车尾气排放状况,一旦出现超标,会做出提示。这个OBD在欧Ⅱ标准的车辆上是没有的。第三项是针对厂家提出的,要对车载诊断系统有保修措施。在美国,要求厂家对排放系统有8万公里的质保期,并作为汽车召回项目中的一项。
从欧Ⅱ升级到欧Ⅲ相当于计算机从奔二到奔三,不仅仅是软件的升级,也有硬件的同步升级才能做到。汽车厂家要生产达到欧Ⅲ标准的汽车。要先对发动机进行改型,增加电子装置,车辆添加传感器,然后进行实际的匹配实验,相当于一次发动机技术的研发过程。

网友:
上面帖子里说的是汽车从国二升国三的情况。
对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08年我国也已发布相关标准,并且要求所有的生产厂一年内达标。
但是这些摩托车,单靠对发动机进行改进,是不能完美的达到排放标准的。还需要加装更昂贵的排气管尾气三元催化器,采用双层全密封油箱,采用电控高压共轨和电控单体泵的供油技术等等。
而且这所有的措施,仅能减少废气中的有害排放,对发动机的性能,并无丝毫提高,有时甚至影响到出力和加速性能。
在大大增加生产成本之后,势必影响到市场竞争力,所以摩托车行业,为此正面临大洗牌。

网友:
7楼的讲得不错,谢谢啦

网友(2012-07-22):
具我所知,国2机就是带增压的!国3机就是电喷的!但我只懂柴油机,国3柴油机有单体泵的,有共轨de

网友:
好像是与排放有关吧

网友:
国三应该是直列泵和VE泵,ve泵好些,具体你可以去百度看百度百科,很详细的

网友(2013-07-13):
几位楼主说的很好,我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