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棒料小孔加工,有什么高效的加工设备和方法?

楼主(2011-09-22):
请教各位社友:
有一批直径4MM的20#钢棒料,长度100MM,要在其中一头加工一个直径1.6MM正负0.05MM的小孔,10MM深。

请问有什么高效率的加工设备或加工方法?

谢谢!

网友A:
孔不小,也不大,公差也不严格,应该仪表车就可以搞下来,如果数量真的很大,再考虑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不小,也不大,公差也不严格,应该仪表车就可以搞下来,如果数量真的很大,再考虑其他方法。

仪表车的话每天12个小时的话能做多少

网友:
12个小时?一个人?估计一个小时干120左右吧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QQ2276625805联系方式13510812112

网友:
如果没有同轴度要求的话建议楼主用桌上高速钻就完全可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表车的话每天12个小时的话能做多少

不一定,机器有差异,钻头有好坏,操作手感。。。等等,个人认为2500-3000个的样子。

网友:
建议用凸轮机,想个办法是100%能做的,效率是什么都没法比的

网友:
用高速钻,下面定位调整好,小新三爪,估计一小时200件。我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