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减压吗?是不是调速阀,带温度补偿的呢?

楼主(2011-09-22):
请问这种阀减压吗?是不是调速阀,带温度补偿的呢?

网友A:
这是调速阀,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速阀,带温度补偿的

从机能符号上看不出有温度补偿,只能看到带旁路流通功能。不知我说对不对,请贝贝老师指正。

网友:
调速阀 ,那个箭头的意思是应该有温度补偿的

网友:
这是摘自《新编液压工程手册》,雷天觉 主编

网友:
温度补偿应该是一根线上面带一个小圈,代表温度计的意思。这种事三通调速阀,用于泵出口到执行器之间,具有压力敏感功能。

网友:
楼主的图示看的哪里的啊?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