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跟滚动珩磨的区别?

楼主(2011-09-23):
研磨跟滚动珩磨的区别是什么呀,哪个加工精度高,哪个成本低

网友:
肯定是绗磨的精度高啊。绗磨杆的涨舒精度都是控制在1个u的。

网友:
绗磨为了提高金属表面的纹路,增强耐磨性

网友:
一种象弹性套样的可调节珩磨杆不知哪里能买到?

网友A:
研磨棒是固定的,研磨的过程中要加研磨膏,绗磨头是可调节的本身有切削力。
研磨的精度高于绗磨,绗磨的效率高于研磨。

楼主:
奥,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磨棒是固定的,研磨的过程中要加研磨膏,绗磨头是可调节的本身有切削力。
研磨的精度高于绗磨,绗磨的效 ...

不是吧,研磨精度居然比绗磨还高?现在最先进的缸体绗磨,已经可以绗磨后的精度非常接近跑合后缸体的粗糙度了。孔径控制方面绗磨涨舒精度可以控制在1个u,圆柱度方面绗磨可以通过在线监测来调整冲程,这些研磨都没法实现吧?平台网纹就更不用说了。

不好意思,我一直觉得绗磨和研磨的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加工方式,现在突然有人说研磨精度更高,我觉得太奇怪了。

网友(点评):
您肯定记错了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绗磨效率高适合批量生产,研磨效率低,要说精度还是研磨高。

网友:
绗磨的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