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油缸漏油,请教

楼主(2011-09-23):
多级油缸漏油问题
求助:多级油缸试漏回程发现三级缸先于二级缸回程,造成机油狂漏,怎么回事???

网友:
肯定是油缸坏了呀,把油缸拆开看看,维修

网友:
着这种情况说明油缸有问题了1111!!!

网友:
看一下密封装配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装配我知道肯定有问题了,现在我就弄不清二级缸和三级缸图纸和工艺上如何使二级缸优先回程,怎么实现?通过公差配合,还是其他的方法?

网友:
多点的油缸???

网友:
找原来的厂家修修!可能是缸筒内部有磨损了!

网友:
多级缸分多级柱塞缸和多级活塞缸,多级柱塞缸靠自重或外力回程,看楼主说的情况应该属于多级活塞缸,多级活塞缸的哪一级活塞杆先回程取决于每一级的受力情况,受力大的先回程,也与油路走向有关,一般都是三级先回。设计没问题的话,不管哪一级活塞杆先回程都不存在有漏油的情况,漏油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的密封是不是太紧了,导致受力不均匀,换一个合适的密封!密封并不是越近越好,如果缸杆没有划伤就是密封问题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