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两通电磁球阀与液控单向阀 哪种泄露量小?

楼主(2011-09-23):
两位两通电磁球阀与液控单向阀 哪种泄露量小?

目前用两位两通电磁球阀做保压试验,该阀泄露量为0.35ml/min,8小时内压力降低了0.5MPa,很不理想,考虑换成液控单向阀,不知是否可以?

请专家们指教!

网友:
高压的,是液控单向阀密封好,压力越大,密封越好,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情况,换液控单向阀也不一定会好。
任何阀都会有泄漏

网友:
你买的二位二通球阀质量太次。好的球阀是每天泄漏一滴油。你可能是化二百来元钱买的吧?

网友(2011-12-05):
二位二通的是滑阀,这种是靠阀芯圆柱来回运动实现换向,因为有圆柱面的配合运动,一定会存在间隙,泄露是在所难免的

单向阀是座阀,锥面的,球面的都有,它密封时理论上没有间隙,密封效果要好于滑阀,我们经常液控单向阀来组成液压锁,效果还是不错的,但也会有泄露,只是泄露量要小了很多

网友(点评):
顶!液控单向阀做液压锁很常用,效果也非常好!

网友(点评):
原理讲得很清楚

网友(点评):
二位二通的座阀多吧,当初也不知是谁起个名字叫电磁球阀,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座阀,人家球阀是有专指的。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保压!价格蓄能器吧!!!

网友(点评):
重锤式蓄能器?理论上是恒压。

网友:
这个没试过,应该是电磁球阀好点吧

网友:
这两者的泄漏与工艺和装配质量有关,找好的厂家都可以用,质量不行的哪种也好不了

网友(2012-07-25):
昨天有朋友问起两位两通电磁球阀保压方面的问题,正好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引用过来说明泄漏量与保压的问题,朋友一看就说不可能。楼主所说的阀泄露量为0.35ml/min,8小时的泄漏量就有168ml,压力却只降低了0.5MPa,这可能吗?楼主所提供的数据是否有误啊?

网友:
好像这样的讨论以前有过一次!

网友:
差不多,老鼠对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