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淬火压床,请教

楼主(2011-09-23):
今天维修设备遇到问题 ,想请教各位帮我看看 。
如图 先说说我遇到问题  零件卡住现在油缸没动作  维修前状况是油缸有动作 犹豫零件尺寸问题油缸力量不够 卡住现在动不了, 液压站系统压力显示4兆帕。

我是这么处理的 ,拆下下腔油管B  捅换向阀, 想让油缸向下走, A管压力大有油过, 可是下腔油管b同时有油出来但是压力不大  ,再捅换向阀让油缸上升, 油管B压力正常 ,压力很大。    反之拆管子一样效果  。两根油管都拆下油换向正常 。

   我想问问,  这样捅阀俩管子都有油出来对不对 ? 是不是这个结构压床和普通液压设备不一样呢   ?  我觉得这样状况有动作正常, 但是有负载后压力就跟不上了  。  是不是还有别的阀控制呢?

希望帮分析看   我总觉得两管子一起供油就有问题 ,     现在零件取下,  干活正常 ,  我老觉得不对  。 零件尺寸小了有负载可能还会卡 。。。

网友:
哈哈! 看到这个就想起我给做同步齿轮的模压淬火做的几台机器,连示意图样子都像。捅阀的时候A有油B不应该有油,B 有油A不应该有油,我看你的换向阀有问题了,内泄漏相当大!

网友:
同意一楼,我想也是换向阀的内泄漏大,换个阀试试

楼主:
当时我也认为是的 同样型号的库房没有了  技术员让我换了一个代用的换向阀情况一样   会不会是为了控制压差另外管子也供油呢

网友:
这种系统一般就是加个液压锁,保压腔有蓄能器,要是没有其他元件,你做油缸的静压试验,把油缸打到头了,另外一段不应该有油出来的,有则是油缸内泄大,那么系统压力会建立不起来。但是你单独试验了A B 分别进油压力足够,则油缸内泄漏应该影响不到建立系统压力。
最好是能有原理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是的 这个明白 油缸打到底要是另外一头还有油出来说明油缸内活塞串油。。。压力再大 ,压力建立的起来但是油缸运动力量压力不够。现在是捅阀  状况是一个油管压力够大 《正常出油》 另外一个也出油《压力小不正常》  ,这样是没通过油缸过来 ,可否判定液压站出来从阀体那就有问题。 是不是还有可能除了换向阀还有别的阀控制呢??我想问这个

楼主:
顺便问下   是不是有的设备需要上下腔供油 保证油缸工作时候压力比  比如拉床 或者大河组合钻之类的设备  保持油缸平衡

网友(2013-07-07):
“可是下腔油管b同时有油出来”
不该有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