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軕轴承问题,本人有一烂车0632k, 车削的时候有异响

楼主(2011-09-23):
本人有一烂车0632k,  车削的时候有异响,  打表发现轴向没有震动.

在径向方面,如上图打表,用手水平方向推,有3,4个丝的震动.

怀疑是主轴前面的轴承摩损,上紧轴承后的圆螺母后无改善.

请教有机修经验的大虾帮我分析一下。

还有,这个主轴的轴承是NN3013K, 到大的五金店问了一下,NSK的要580 ,哈尔滨的要280(还不是正宗的哈滨)
这个价格怎么样,如果要换这个轴承换什么轴承好呀?

网友A:
看了你上面的叙述,还是很难判断!
1、你在未工作的状况下,打表看径向轴跳动是不能判断轴承是否磨损的。因为有的小磨损在受力后才会放大显现出来。
2、你在车削的时候才有声音吗?这样的话,你只有在床子工作的时候,仔细看,听。查出具体是哪个零件磨出声音来的。有可能是轴承,齿轮,或者是其它零部件之间在床子工作受力后,发生摩擦、干涉了,发出的。
说明在没有受力的情况下,这个磨损部位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发生摩擦。

网友:
综合检查一下,不完全是床头箱的问题。

网友B:
车削的时候反映在工件上的是什么现象?
全面的检查下再做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上面的叙述,还是很难判断!
1、你在未工作的状况下,打表看径向轴跳动是不能判断轴承是否磨损的。因 ...

谢谢你的回复!
1,有在开车的情况下打表测试.由于没有检验棒,是自车一棒料端面然后打表的,没有跳动.车外圆打表有3,4丝跳动.
2,车削时异响具体情况是这样:车床空转时,大部分时候声音正常,一开始车削就会有噪音.今天我是打主轴上的齿轮全部拆下来了,轴上只有前后两个轴承和相应的圆螺母.上紧螺母后,用手推还是径向有3,4丝的跳动,轴向没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削的时候反映在工件上的是什么现象?
全面的检查下再做决定吧!

车外圆时有一圈圈的纹,用机夹刀车也是一样,明天照张相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下床头箱尾部皮带轮有无松动

网友:
热车的情况下,如你方法检测,径向手推肯定是不能有这么大旷量的。如果轴承无法调整,只能更换掉,这个不要瞎调了,浪费时间。
没有芯棒,可以打表内锥孔的边缘,另外打表轴肩的地方测。不要自车个芯棒测,那个不准。
主轴轴承,别舍不得,买个国产正品,几百元。当然可能要前后一起换。另外,主轴箱的油也要换新的。
这个钱,省不得。你出去朋友喝顿酒也不止3百5百吧?

网友:
根据你讲的情况问题可能不在主轴轴承上。
1。跳动量还可以(没用检验棒检验)。
2。车削工件表面粗糙度应该正常(未提及)。
3。车削的时候有异响,传动链上各轴的支承轴承,那盘坏了都会有响声。
4。主轴箱内没有几根传动轴,费点力气拆下看看,就当保养一下了。别忘了清洗箱体哦。

网友C:
车外圆时有一圈圈的纹   加上你主轴异响 。轴承坏了。可以换主轴轴承了
SK580 呵呵。你是在哪里问的?NSK专卖店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换了主轴轴承
哈轴320元也不知是不是正品,合格证后面的章是铁路轴承分厂的,不知是不是所谓的副厂货
老板保证是正宗哈轴,总厂货的呀!
旧轴承的外环上有个地方有明显的磨损,换上新轴承后停车测径向跳动在一个丝内。
在开车的情况下打表径向跳动在2个丝左右,但轴向跳动也有2个丝左右,换轴承前基本没测出轴向跳动。(自车棒料打表测量)
现在能车出来的工件光洁度比以前好很多,能车出镜面效果,尤其是用高速精车时效果非常OK!
我买轴承的时候老板问我为什么不买后轴承,当时想轴向没有跳动就不用换,但楼上的朋友也提到要前后一齐换,到底要不要换,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外圆时有一圈圈的纹   加上你主轴异响 。轴承坏了。可以换主轴轴承了
SK580 呵呵。你是在哪里问的?N ...

那种很大型的五金店,大之德五金,不知这个价是高是低?我已在专卖轴承的店买了个哈轴320元,不知是否假货,

网友:
建议更换轴承,至少清洗主轴。

网友D:
建议后轴承也换掉,知道哈轴有松北分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后轴承也换掉,知道哈轴有松北分厂。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原来没有轴向跳动呀?

网友D:
前轴承NN系列只保证径向跳动,轴向靠后轴承。这个车床的结构大概是两点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轴承NN系列只保证径向跳动,轴向靠后轴承。这个车床的结构大概是两点支撑。

是两点支撑的,现在只有有空时再慢慢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1,有在开车的情况下打表测试.由于没有检验棒,是自车一棒料端面然后打表的,没有跳动.车外圆 ...

轴上只有前后两个轴承和相应的圆螺母.上紧螺母后,用手推还是径向有3,4丝的跳动,轴向没有跳动(

这个估计有80.90%是轴承的问题了,估计噪音也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了。

网友:
打表的位置不对.表面好象不太光滑.应该打在卡盘定位的接触面.

网友:
我认为轴承出问题了,应该是滚动体有伤了,另外我建议楼主最好查查锁紧螺母的标准力矩(除非你对于安装很有经验),锁紧力大的时候也会出现异响。另外,安装的时候一定要主要主轴的干净,使用时也得注意主轴的干净。